DELL D510 PP17L主供电被拉低

楼主(2012-04-08):
机器来的时候没有待机,拆机后量MAX1999公共点19V被拉低成15.6V

之后断开PQ5,测量S端电压正常,装上PQ5测量电压就被拉低,PQ5换过了。把PQ5的D极翘起来,D极输出电压为正常--19V。

给PQ5的D极单接一个19V,机器可以触发亮机,但是不能给电池充电

直接从电源头飞线到PQ5的D极,电压也是拉低为15.6V

真纠结了,我是个新手,平时就会修个通病,到这一步我是一点办法没有了。平时遇到这种情况只有换主板,这回我想研究研究,麻烦各位师傅帮帮忙!!

网友:
遇到 微短 拉低电压的  楼主 直接翘PQ5 飞线到后级试试呢

网友:
测充电电源ic,飞线到pq5d极能亮机但不能充电的原因很可能是,充电电源ic的精密取样正负端连接在pq5前,取样端未检测到电流所以充电芯片可能未工作,这也很可能是能够亮机的原因,只是提供一些不成熟的思路,但愿没有误导你,呵呵。

网友:
应该是充电电路的问题,电源头过检测电阻连接充电IC,检测电阻才接PQ5,建议先查充电电路

网友:
把连接公共点的地方一个个排查,

网友A:
重点是充电电路慢慢排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是充电电路慢慢排查了。

路过看看 应该是充电电路的问题 解决了妈 分享学学

网友:
出结果了,直接把电源接口的4,5脚直接接地,然后从保险那飞线到PQ5的D极,可以正常触发亮机。但是电池就用不了了,,,以后只能用适配器了。算是没修好吧。唉!!!技术不到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