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校正电容跟逆程电容可以互换吗

楼主(2012-04-08):
请问大家:只要容量一样,s校正电容跟逆程电容可以互换吗?s校正电容,逆程电容都是什么规格的,cbb系列?

网友:
还要看耐压值

网友:
逆程电容按照在电路中所处的位置不同,耐压从800V到1600不等,S校正电容耐压在250-400V

网友:
耐压和容量都不一样,,

网友:
不可以的.也不要想了,除非你有大把的行管来烧.

网友:
ccb81的就行 耐压容量一样就好

网友:
不行的,两者的容量和耐压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