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515/511开机温度低没网卡请下此补丁HP官网也已确认了

楼主(2012-04-08):
HP官网也已确认了
如果将笔记本电脑置于温度低于 14 摄氏度的环境中时,
Windows 设备管理器中不能显示网卡。
当打开网上邻居属性会发现

其中并无本地连接 只有个无线网卡
在打开设备管理器一看

网卡驱动前有个感叹号 但是笔记本重起之后又正常了
网卡型号generic marvell yukon 88E8042 PCI-E
要解决此问题,请下载并安装 Marvell 以太网控制器固件
更新,版本为 B16.00 (SP43454) 或更高:
ftp://ftp.hp.com/pub/softpaq/sp43001-43500/sp43454.exe
其他受影响的硬件平台 : HP Compaq 6730s Notebook PC, HP Compaq 6735s Notebook PC, HP Compaq 6530s Notebook PC, HP Compaq 6535s Notebook PC
: ftp://ftp.hp.com/pub/softpaq/sp43501-44000/sp43551.exe 网卡驱动http://h50176.www5.hp.com/support/VF592PA/drivers/os_1093.html

其实归根到底还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刷网卡固件哪网卡的实际地址会不会变呀?

网友:
HP什么样的事情都会出现~!为什么呢?这么大一个公司`!

网友:
温度低为啥就会不见网卡呢

网友:
有些机器是要插网线才出现网卡的哦

网友:
早2年前就知道了

网友:
我在设备管理器中看不到任何网络设备,北桥都换了 ,还是不行,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