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G31M-ES2C不能上双核CPU

楼主(2012-04-08):
技嘉GA-G31M-ES2C不能上双核CPU,他原来的CPU是E3300的上上去诊断卡跑码跑到31,然后反复循环这样,我用自己的P4.2.66的CPU直接可以点亮,我以为CPU坏了,找来E3400装上去,和原来跑的码差不到,E3300的CPU放到别的机子是好的,确定是主板的原因了,我在论坛里说短接主BIOS第一脚和第八脚就能还原BIOS,但还是一样,求助!!是什么问题,没什么思路了!!!!!!!!!!!

网友:
先放电。没效果刷最新的BIOS。

网友:
我这也有块这个板子,不跑码,连复位灯都一直亮起,还不知从何下手。

网友(点评):
复位灯一直亮着就有问题啦,还是论坛上的人常说的,电压时钟复位慢慢查,总有地方有问题的

网友:
先刷下blos

可以一试

网友:
刷BIOS是第一步

网友:
楼主刷BIOS试一下

网友:
第一先刷BIOS,,

网友:
刷BIOS,只能是BIOS的原因吧

网友:
刷新一下bios就可以了

网友:
我有试过是VID的问题.加焊VID的排阻后修好的.

网友:
技嘉的板子的却很不好修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的问题吧~!小的cpu可以点亮,双核点不亮。不过先刷新最新版bios

网友:
先刷BIOS,,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9522-1-2.html

网友:
不亮的时候你没查CPU供电是多少。还得查总线供电,在换电源管理芯片试试。估计BIOS问题可能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