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下简单了,自制液晶屏检测工具

楼主(2012-04-08):
       这下简单了,自制液晶屏检测工具.可针对笔记本或液晶显示器10寸到24寸不同的LCD液晶屏,能够快速、准确检测出LCD液晶屏内灯管的好坏,并且以数码的方式显示出来。

hjq
就一个测灯管的工具何必这么复杂呢?一个单灯高压板就搞定了。
到底是测屏,还是测灯管?不会就是个测灯管的吧?

网友:
有图有真相,美中不足的是没介绍原理和方法

网友A:
这个  067  066  显示的代表啥意思

网友:
LZ推销自己研制的产品吗?价格合适我就要了。有说明书吗?

网友:
广告贴,还以为分享成果呢

网友:
就测试屏灯管的好坏吗?

网友:
只看见检测灯管,不懂怎么检测屏的!

网友:
直接用电流表就好了,看电流,

上面的数字是不是也是电流

网友:
测个灯管 也搞的这么麻烦吗

网友:
搞得那么复杂  原来是测灯管

网友:
我看是侧灯管。。。淘宝有卖的 几块钱一个  还用做吗    我买了2个 备用 很好用1分钟就能测灯管好坏  。还可以测高压条好坏

网友:
能说说详细的使用方法吗?

网友:
就是测试灯管的 以为什么好东西呢

网友:
    数码是代表灯管工作时的状态,上面是正常时的代码,不正常时代码就偏高或偏低.准确率为95%以上.方便快捷很实用.

网友:
数码管显示的应该是电流吧

网友:
LZ 是在卖东西啊   搞了半天

网友:
lz搞得那么强大,真是蛋疼!!用可调电源直接看电流,一分钱都不用花还超简单,搞这么大工程

网友:
估计是一个电流检测的电路 数码管显示电流而已!

网友:
应该就是电流的值吧。

网友:
楼主真有意思
搞一条笔记本的高压板电阻分压加一开关比你的这个好多了

网友:
看了半天还不知道是检查屏的还是灯管的。

网友:
还以为测屏好坏的呢。。原来是灯管啊

网友:
原来时是测灯管的,楼主可不可以说一下你的产品的研发步骤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 067 066 显示的代表啥意思
应该是电流,这个是测试灯管用的,

网友:
不是什么代码,是电流显示

网友:
不知道怎么用 什么原理

网友:
用这个会不会烧掉啊,偶表示有点蛋疼

网友(2012-05-09):
看不懂,如果只是测灯管,不能测屏,貌似没多大用

网友:
都什么年代了,还研究这个。
能搞个测led屏的通用工具吗?

网友:
灯管好不好,目测足以,感觉没多大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