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620 跑码 挡49 简单维修

楼主(2012-04-08):
机型:ACER 3620
板号:AG1-910 MB
故障现象:开机不显示,电流上0.6-0.52不动,不上内存电流上0.6无跳变
机子为二修机,北桥加焊过,南桥换过,BIOS刷过,EC加焊过。
根据现象分析,插内存有电流跳变,CPU应该有复位,应该是卡到某个部位,插检测卡,果然可以跑码,00-2C-38-09-69-49,卡到49不动了。
因为此板是集成显卡,945G的北桥,所以不可能是北桥。那么可能的就是网卡、声卡、PC卡芯片了。
先拆了PC卡,为ENECB-1410QF B0大块头,上电测试,现象一致,背后还有一个TPS2211,是它的电源转换芯片,也拆掉,还是一样。
下一个,网卡,也是经常出问题的RTL8100CL,拆掉,上电,顺利跑码00-2C-38-09-69-49-55-52-4A-59-60-……-C0,电流跳变到1.0A。上屏测试,已经可以亮机。

网友:
有时外设有问题,会像是没过内存一样的电池

网友:
网卡坏,赵成跑马不完全,不亮机

网友:
跑49,怎么会是网卡问题呢?

网友A:
这个 有没有依据呀,,,,,还是经验

网友:
跑49一般是PC卡芯片的问题

网友:
还好,此机拆掉PC卡还有CPU_RST#

网友:
学习中

网友:
经验真够

网友:
不能全依赖代码

网友:
跑49,大多数都是外设的问题,谢谢分享了

网友:
高手.又让我学了一招

网友:
跑49指 一些外设的东西是吗》

网友:
楼主功底扎实,学习了。

网友:
跑49是pci设备问题,所以自然想到网卡和pc卡,

网友:
经验很重要呀

网友:
因为此板是集成显卡,945G的北桥,所以不可能是北桥。那么可能的就是网卡、声卡、PC卡芯片了。

此话怎讲,能详细说说?

说的很对啊

网友:
    上家没检测卡、

网友:
学习了,以前跑吗不完,从没想过外设

网友:
谢谢楼主 。又学到到了 。
下次碰到这样的问题。就不会乱动其他的地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 有没有依据呀,,,,,还是经验
修好才是王道,经验只是对维修有帮助罢了。

网友:
这个网卡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电流过CPU 不也会有一次电流跳变吗? 怎么拆了内存就没有电流跳变了呢?

网友:
学到就是知识,经验积累多了,技术自然提高了,顶一个。

网友:
请问如何检测网卡故障呢?

网友:
向楼主学习了 楼主经验真多

网友:
下次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49是挡外设吗。

网友:
楼主牛啊。基础扎实。

网友:
应该是网卡吧复位啦低啦

网友:
很奇特的问题

网友:
高手云集,学习了啊!

网友:
很好 看来蛮有经验的

网友:
楼主专业,下次遇到跑49的就知道该往哪里考虑了

网友:
跑49好像指的是CPU吧 不过这样宝贵经验学习了

网友:
这个在工厂里经常遇到的,49就是指PCI设备

网友:
很好的经验谢谢楼主的分享啊

网友(点评):
这属于灌水行为,注意!

网友:
修好就是好样的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我有台lenovo G430不跑U有cpu复位,南北桥,io都换过了还是不行
楼主能否指点一二,在下将不胜感激!

网友:
我的就没有那么好运了 现在还没好

网友B:
有复位不跑码的最难修了,刷BIOS查总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复位不跑码的最难修了,刷BIOS查总线吧

bios刷过了昨天忘写了,像这种信号问题有“示波器”修复的可能性会大一点。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是915的吧?

网友:
49档外设,读卡器拆了,下一步就是网卡了

网友(2014-11-13):
坏了还跑码不亮。

网友(2015-12-25):
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啊.先收藏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