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声卡怎么会没有晶振的?求教

楼主(2012-04-08):
独立声卡怎么会没有晶振的?????求教,手边有一块V星的附板独立声卡,不知道是什么型号主板上面带的。先上个图

看看成色很好,上板试试。结果发现上面几个指示灯没有一个亮的,系统也检测不到声卡,BIOS下面也没有,系统里也没有奇怪了。换了好几片板子,问题依旧,动手,拆开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样子!

拆开来我诧异了,量电压,输入、输出、基准,都正常呀!怎么会系统检测不到声卡呢,BIOS下面也没有,系统里也还是没有呢。
后来仔细瞅去,才发现,这个声卡怎么会没有晶振呢!

请各位老师傅给介绍下,这个声卡到底是什么个情况,给指点下,到底是怎么用的?

网友:
应该不是声卡,看着像声音采集一类的卡,PCI-E的这类卡有相当一部分功能是依赖主板的,也可能是V星某一款主板上专用的吧,但可以确定不是声卡

网友A:
msi X58主板上拆下来的吧,我记得好像这卡本身不能起振,好像是需要主板上什么东西给他个开启信号

网友:
没见过,不清楚是什么东东?

网友B:
这个声卡值钱了.呵呵.可做为专业的录音设备

网友:
没见过,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好全的电路

网友:
这声卡看着都很专业的设备

网友:
可以确定是声卡,因为上面只有一个ALC890的IC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msi X58主板上拆下来的吧,我记得好像这卡本身不能起振,好像是需要主板上什么东西给他个开启信号

那么这个卡只能在X58上面才能用的咯?别的板子用不成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声卡值钱了.呵呵.可做为专业的录音设备

关键是不知道用在哪里哈,或者用什么板子上,别的板子都用不了不是!

网友D:
这是MSI主板配套的声卡   专用接口的   插其他板子  肯定 无效   又不是 PCI-PE 1X接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MSI主板配套的声卡   专用接口的   插其他板子  肯定 无效   又不是 PCI-PE 1X接口的

见到高人了!

请问下,具体是哪个型号的板子上用的?能给说下不?还有,这个卡是不是自身没有晶振的,还是必须用在原板上面才行?

原来是PCI-PE 1X的接口呀!那么如果有PCI-PE 1X接口的板子,不是V星的,可以用这个卡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么这个卡只能在X58上面才能用的咯?别的板子用不成是不是?

以前出过一套msi的X58主板就是这样的声卡,还有一个DFI的I板也是这个声卡,型号记不清了是1156针脚的不是h55芯片的,这个卡单接到别的电脑上没有任何效果甚至不出声音,只有放在特定的主板上才好使,具体为什么没机会研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以前出过一套msi的X58主板就是这样的声卡,还有一个DFI的I板也是这个声卡,型号记不清了是1156针脚的不是 ...

X58印象里好像都是1366脚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X58印象里好像都是1366脚的吧?

对你表示无语!我说的是两款主板!自己先看好文字再来发表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你表示无语!我说的是两款主板!自己先看好文字再来发表意见!

SORRY  以为你说的2块板子都是1156呢!

网友:
我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