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显示器不加电问题

楼主(2012-04-08):
有个冠捷应该是19的吧。同行拿来的,现在是不加电,12v 5v都有,驱动板电压5v、3.3v、2.43v、1.79v,也该正常,开关键只有2.27v,驱动板板号715G2078-2-M,开机线到主控我跑了,是主控问题吗?

网友:
这个主要是双排线的,我手上没有通用板子。。

网友:
先开关线 接到5V上 高压正常的话 直接换驱动板

同意楼主: 3.0 反对楼主: 0.0
TTL的 驱动板 不好找啊

网友A:
开关键上的2.2V电压似乎有偏低,逐一量按键电压,看是否漏电……程序错误也会导致开关无反应

网友:
可以刷下程序,不行加焊下主控,再不行就换驱动板吧,我个人认为主控到开关键没有什么器件,开关电压低有可能是内部模块损坏内部短路

网友B:
有卖这样的驱动板,30元一块。

网友:
是否是按键漏电呢,还有复位信号测了没有,时钟测了吗

网友:
网上到处都是,也不贵。

网友:
你好,开关线我接到5v上了,高压怎么测呢,测哪里呀?为什么得换驱动板?修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键上的2.2V电压似乎有偏低,逐一量按键电压,看是否漏电……程序错误也会导致开关无反应

对啊,开关键上电压是偏低啊! 我把按键板 都拿下来了,电压还是低,线路是跑到主控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卖这样的驱动板,30元一块。

哪里卖啊?主要是能修吗?不能只换板子吧,是在修不起来咱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