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用一个高压线圈的问题

楼主(2012-04-08):
   高压板上2个高压线圈,有一个坏了把坏的拿掉去掉IC保护只用另外的一个高压线圈灯管就插好的那组高压线圈的灯管接口上下屏只接一根~

               这种方法可行么~

网友(点评):
不可取,万一客户家里着火了,后果很严重

网友:
修复不了的最好还是换板或改板  行是行 亮度不够  但是不会长久  你去了保护灯管有问题就麻烦了  你的声誉很重要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只是理论想了想,到实践去保护完事这种事还真不敢做~

网友:
不可取啊,没灯这边明显偏暗。

网友:
不同意这样做,要不给人家换兼容高压板,要给人家修上,你那样接上,亮度不够,去了保护,时间长了灯管再坏了,就应该打火了

网友:
只是理论想了想,到实践去保护完事这种事还真不敢做~

网友:
我做过几次,不是很完美,屏幕一半亮,另一半有点暗。。不过倒是能用很长时间。。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实际也是可以的
不过不是去保护,是改电路,还需要上下各接一根灯管
现在的假现代19宽屏很多都是只接两根灯管

我修过一个19正屏的HKC显示器,原来是4灯的,换成了2灯的高压板,所有人都看不出有什么不同,最近修的高压变压器经常有坏的,有的没有代换的,改电路还是很可取的,但坚决反对去保护

网友:
可以换个高压包吗,几块钱就买一个。

网友:
高压线圈不知道有什么代换原则,原型号的买太麻烦了

网友:
我做过不行,不到几天就坏了,这招 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