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有工作电压。没有时钟 该怎么查

楼主(2012-04-08):
主板有电压出来。。 没有时钟电路该怎么查。。详细一点  。。。。时钟芯片金密电阻阻子正常电压正常。。 时钟芯片的电阻 是不是电阻两边都有相同的电压

网友:
有没有示波器,最好用波波打一打波形

网友:
时钟给的吧,找找图纸吧。看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
先查时钟IC的所有条件,还有14.318

网友:
先查14.318晶振有无起振,再查时钟供电,如有供电无起振,换时钟芯片。

网友:
同意6楼的的思路..楼主慢慢查..

网友:
时钟电路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电路,它出了问题90%都是时钟芯片坏的了。

网友(2012-06-17):
哎!各位师傅小弟也不会,只会一些短路故障

网友:
你查一下时钟芯片的工作条件,再跑一下电路。

网友(2013-12-03):
我着也有一快也是CPU无时钟电压,其他电压都有,时钟芯片有供电,晶震有压差,求大神指教怎么弄!!!!

网友:
不会,,来学习的,你们接着聊。

网友(2015-11-13):
时钟电压,不知怎么查

网友(2016-07-31):
跟着一起学习咯

网友:
CPU没有供电:先查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主供电,开启,pg等,没有时钟按照时序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