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联想D185数据

楼主(2012-04-08):
故障为开不了机。电源至主板的电压都正常,按开关3.3V 也有跳变。于是换了25LF020数据芯片 可开机,但是都在自检状态。换的是22寸板上的数据。谁有18.5的数据啊!贡献一个。

网友:
芯片啊  淘宝上有

网友:
我就没在滔宝上买成功过一次有数据的芯片,但我也只买了两次。

网友:
试试吧 看看行吗

联想18.5 D185WA MTM_6207-HB1TSUM5PFHL-LF SST25VF020A 冠捷科技(北京)有.rar

网友:
淘宝也卖这数据哦。。

网友:
顶一下先,下载分不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