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屏能修吗

楼主(2012-04-08):
这个能修吗,是屏坏了吗

网友:
修屏的地方可以修

网友:
有亮线 又有暗带...估计坏掉了2个TAB....修的话...没啥意思...能用就将就着用...

网友:
tab 好难换的啊

网友:
能说明白点吗,我刚学修屏,请多指教

网友:
同样问题  关注

网友:
是不是有线的都不值得修了呀

网友:
是屏坏还是板坏呀,高手指点呀

请看三楼

网友:
屏坏了   能用就用  不能用了 再换吧

网友:
你这个是屏坏...是屏上的驱动IC坏掉 ,,,是个本子屏吧..要修好的话得有设备...

网友:
专业修屏的地方,修一片100-150。建议去买个屏300左右

网友:
这个不是专业修屏的话,是修不了的,,

网友:
屏报废,换屏!

网友:
lg的屏幕。简称就是垃圾。。。Lj

网友:
让客户换屏吧。

网友:
这个屏可以修的,用修屏器一修就好,也可以自己制造个修屏器,用一条导热皮,绑在烙铁上,在检查屏上的线,看看那一组开了,用导热皮给开焊的一组慢慢加热,不能时间太长,在看看屏好了就可以了,我修好过这样的屏。

网友:
楼上的兄弟V5...

网友:
玻璃那头的开路我用焊软屏线的导热胶条修过几次,没用,亮线不小心还越搞越多

网友:
没设备想修好就有点难啊

网友:
看到这样的屏,我就直摇头

网友:
一班【屏坏了不大修

网友:
屏的问题唉不敢搞

网友:
屏的后面的逻辑板是需要专业设备来“焊接”的,所以我们没设备就算知道怎么接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