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3 开机不显示求救

楼主(2012-04-08):
郁闷:三星R23 ATI独显的 之前接到一台机器是没有CPU1_PWRGDCPU,没有搞定,现在又遇到一台CPU1_CPURST*都有了,我知道的电压都测量过了都有,就是没有跳变也不知道是没有读取BIOS还是CPU没有完全工作,还有怀疑南桥进水了,这款机器要是拆桥的话,估计更没有低了,求救
cpu

网友:
就按序修啊
同意楼主:
3.7
chenzhengxing
同意楼主:

网友:
直接 干显卡

网友:
落日熔金
同意楼主:

网友:
按时序修吧,,,,一个一个来,

网友:
按时序 先小后大

网友:
到CPU复位完后,不知道下一步该查些什么地方了,是CPU该给时钟和BIOS发信号,是不是

网友(2014-07-08):
做下显卡啊 那种老机器显卡坏的特别多

网友:
显卡和南桥也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