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392 V2.1供电异常维修实例

楼主(2012-04-08):
MS-7392 V2.1供电异常维修实例
主板型号:MS-7392 V2.1
故障现象:只有内存供电、其它供电都没有
故障分析:
量内存供电1.8V正常,再量南桥的1.5V供电时发现都没有(在Q35 S极可以量到)
打Q35 S极对地值无短路,量Q35D极输入正常的1.8V,,GS极皆无输出,,
G极无驱动电压向上查U39的工作条件
U393脚正相无基准输入,这里的名称是VCC1_5REF
找到问题了,再往前看下VCC1_5REF是谁发出来的
VCC1_5REF是由U16 UP7707这颗线性元件产生,这颗5脚的芯片工作条件是供电正常,EN都为高电平就输出,量UP77071脚正常的3.3V,再量3脚为0V
往上查3EN的来源,
图纸里看是由U15 UP62618脚小芯片提供。UP6261正常发出1_25VREF后经过R309到达UP77073,同时VCC3经过R457拉这个信号
UP6261 187脚都正常,56脚都无基准输出,明显是芯片本体不良,更换UP6261后供电全部正常,故障修复
结论:UP6261不良造成主板供电异常,UP6261常见在V星主板上做各种电压的基准来源,当芯片不良会造成全板无供电,或者只有部分供电
图纸在这里:MS-P31 7392.rar ms-7392-.rar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76421-1-1.html

惯例高清无码的实例: ms-7392

网友(2012-05-17):
我也修过一个,是1,8vref没有。。是usb供电芯片拉低了的,拆掉后ok

网友(2012-04-08):
我是看出来了。你开始就没把这个内存的供电芯片测量好。按照维修思路是内存-桥。桥不正常就应该直接修内存单元的供电。我发现好几次基地的学员都是反着来修的

网友:
觉得反过来修会快一点哦
内存供电是正常的

网友:
根据时序。你可要想到。肯定从内存这边到桥有故障。特别这些小IC。

网友:
主要为了 学习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图纸下了 怎么打不开呀 打开是乱码 用什么转成PDF档的

网友:
思路清晰,查工作条件

网友:
目前手上也有一块7514的板,也是相类似的UP6264芯片坏,还没找到配件换。。唉。。

网友:
我修过MSI的G31主板,也是只有内存供电,没有其它供电的。跑线路就是在北桥左边那5脚的IC,换了就OK的。

网友:
不管怎么修,能修好就是高手,谢谢分享

网友:
分析得很有条理,学习了

网友:
好贴.不过V星基准电压不正常的情况本人还是很少见到.

网友:
很喜欢实例文章,可以学到思路,谢谢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晰,谢谢分享

网友:
使用UP芯片PWM控制芯片的,就难找这系列的芯片,
现在还有一块盈通的没芯片,一直在这躺着

网友:
哇,超帅超酷的

网友:
有图纸还是方便啊,思路也对我这种新手有帮助。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功底好。学习了

网友:
学习中啊,看得清楚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能有这功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