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马超影400ATX电源有待机电压+5V,短接绿线无法启动故障

楼主(2012-04-08):
手头有个先马超影400ATX电源,PWM控制电路是DSC 7500和SDC393组合, 测得有5V的待机电压,但短接绿线和地后,不能启动,没有输出电压,不短接绿线的时候,测得7500 4脚电压:1脚0V;2脚4.95V;3脚0.04V;4脚3.69V;5脚1.54V;6脚3.67V;7脚0V;8脚2.16V;9  10脚0V;11脚2.16V;12脚10.03V;13   14脚4.95V;15脚1.5V;16脚0V。各位师傅,我该向哪个方向进行检修啊?

补充:
还有发现一个问题,红线5V和地线短路(即是连通)

网友(点评):
保险炸了才要串灯泡的,保险没问题是不用串灯泡的。查下5V线路就行了

网友:
首先换393,这个比较器容易坏,只是经验,没有理论,期待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
7500待机测了,那短接绿地后呢?楼主还是把短接后的电压也测一下、发上来吧,7500的8、11脚相连的推动三极管也测一下,短接时不要长时间

网友A:
短接绿地时,7500的电压还是没变,两个三极管的电压:2.16V;1.5 V;1.5V
另外发现以一个,不短接绿地,绿线有1V的电压,SDC393只有8脚是有电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短接绿地时,7500的电压还是没变,两个三极管的电压:2.16V;1.5 V;1.5V
另外发现以一个,不短接绿地, ...

7500的4脚在短接后没降到0V,是后级输出部分或393的电路存在故障,所以7500无输出(8、11脚无变化),先查三个电压输出部分有没故障,再查393部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7500的4脚在短接后没降到0V,是后级输出部分或393的电路存在故障,所以7500无输出(8、11脚无变化),先查 ...

红线5V对地短路怎么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红线5V对地短路怎么修?

楼主如何判断5V对地的?把5V的元件一个一个焊下来,一边测着5V的对地电阻,这样能找到对地短路的元件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如何判断5V对地的?把5V的元件一个一个焊下来,一边测着5V的对地电阻,这样能找到对地短路的元件了吧

万用表测,红线和地线有蜂鸣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测,红线和地线有蜂鸣声

你用二极管档当然会响啦,但你只是给5V的滤波电容充电而已,如果你用200或2K档测量会发现电阻还是有几十欧的。测这几个电阻阻值最好用指针式47型那类型的表

对。不过响一声是对电容充电,连续响就是短路了。

网友:
两个大电容220V  560NF    一个脚105 V  两个脚125V  ,一个脚133V,好像不正像?

网友:
更换两个大滤波电容和均压电阻试试。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上的,均压电阻在哪?

网友:
看得有点MEN。

雷动九天 -5 严禁灌水

网友:
胆子真大,偶遇到好几个直接强制主电源工作的炸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