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G31上CPU无复位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12-04-08):
客户送修MS-G31板子,上电,不亮.触复位排针复位正常.CPU供电1.06.上U.诊断卡跑DO,复位灯常亮

没什么明显烧坏,测各路供电都正常,就是内存电压偏低,1.6V,细看旁边掉了一电容,焊上一6.3V1000电容.再测内存电压,1.9V,加CPU,触发,一路跑至00,

板子并没其它问题,客户说打扫后就在于开不了机了,可能是用力过猛,把电容都扫掉了

网友:
学习了
楼主很细心哦。就是这样的小问题也很细心哦

网友:
打扫后  不开机的很难修的、   都不知哪出问题了

就怕这样的 还好是客户打扫的 自己清的会急死个人

网友:
这个确实是细心得来的,要是别人没看到那个电容,估计又要去搞供电芯片了

网友:
这客户是练武术的吧,用这么大劲!!!

油漆扫没这么容易扫掉电容的

网友:
用什么扫的......这么牛啊

这个不用猜 客户自己清扫一般用自己家的吸尘器 或者微型的 使劲的瞎捅 然后用消毒纸巾擦拭 回答完毕
我也想知道

网友:
还剩下两根铁条能看清楚,应该是爆掉了,客户看到怪怪的就拔掉了吧,内存槽旁边好像也有个怀孕了。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不能太狠  呵呵  楼主下次得注意了

网友:
分析不错 自己还要好好学习

网友:
内存不过,测量SMBDATA、SMBCLK总线看看。。。。

网友:
这个电容是滤波的吧,为什么没有它内存电压会不足呢?

网友(点评):
通过整流管或其它管出来的电压会削弱一部分的波峰电压,在电容充放电的瞬间会使电压提升上来,不知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是的,还有北桥供电电容也怀孕了,后一并换了.V星的板子电容通病.

网友:
现在的主板爆电容的真是伤不起啊,以前815 845的电容爆了还继续能用,真是强啊。

网友:
打扫下电容就掉了,是爆得差不多了的,这板电容常坏.

网友:
这个真的要细心啊    不然有的查的

网友:
楼主观察力很强啊

网友:
这么复杂的代码,这么轻易就搞定了,奇迹

网友:
能把电容扫掉,其实也很难的,,开焊道是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