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散件放哪里?

楼主(2012-04-08):
各位同行,你们在修本的时候把笔记本拆完了 检测出问题  需要订芯片了,  那你们拆开的笔记本放到什么样的容器里面(还是装起来)

网友:
放纸盒里面就行了

网友:
我用的是胶箱,可以叠起来,不占地。一次性买了四十个,现在还觉得不够用。

大东西小东西都放一起 不用担心会和其他机器混淆

网友:
可以卖钱哦,

这是灌水 小心扣分

网友:
我们都是拿各 快递的盒子装的!!刚刚好不占地方!!但是多的话就晕了

网友:
一般我们都是用主板盒子装好 把螺丝放到一次性口碑里面 摆一排

网友:
可以准备多几个抽屉式塑料盒,10个8个就够了,一个盒里放一套。小件放在冻冰用的塑料模具里(有分栏)非常经济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