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00P4-PFC电源 原理图及电路板实物图

楼主(2012-04-08):
电路原理图是根据网上的一张图按实物对照后修改的,
实物图是拍照后用PS画出来的,
这里分享出来,
方便大家修理类似的ATX电源,
认真看了一下,
但也可能还存在错误,
希望各位指正!

ATX-300P4-PFC电源 电路原理图:

电路板实物图:

补充内容 (2012-4-9 12:28):
各位,有个问题问大家,与Q8的C脚相连的D281起到什么作用?

补充内容 (2012-4-12 09:16):
根据实物,原理图中左下角D37,R83取消改为导线。

补充内容 (2012-10-2 22:43):
这篇资料也发布到了数码之家:bbs.mydigit.cn/read.php?tid=472375

 会员1454318300鑫豆2024-12-12 22:29

把实际阻值等标出来就完美了
楼主太强悍了,赞一个

网友:
下了不少功夫啊,能提高维修的速度,还是值得的

网友:
    上次不是也下了个,好像没这个清楚,谢谢收藏了。

网友:
楼主不但对电源电路非常了解,而且很热心。这个资料对新手很有帮助,万分感谢!

网友:
这个比较强大,如果再做个视频讲解就更好了。还在努力学习中。一起进步吧

网友:
3.3V输出有问题,电路应该错了,Q9的发射极串联的限流电阻应该接在C点。

网友(点评):
我原来在网上拿到的图是接在C点的,但是我参照实物后,发现不是接在那里的,我就改了,你仔细对照会发现改了好多地方,就不一一列出来了。

网友:
正巧修理这个电源,LZ真是雪中送炭啊。
期待这样实用的帖子更多一点。

网友:
能看出来楼主的确下了一番功夫。
可惜,这图还是没画明白,很多电路细节楼主都没画好。

网友A:
我没装画电路图的软件,要不我就重新排一下电路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装画电路图的软件,要不我就重新排一下电路图了

嗯,刚好我也画了这个电源的电路图,我截一部分给你看一下吧,这个电路只有真正理解原理后,才能把一些细节清楚明白地呈现出来。

网友(点评):
你这个电路图很详细了,把KA7500B的内部框图全画出来了,我也想把这部分画进去,由于没有专业画电路图的软件,所以就将就了一下。

网友B:
我不是想让你看用了专门的原理图软件,而是希望你注意画电路图时要注意输入输出信号,注意单元结构。你画的架构和谭先国等画这个电源人的一样——一碗面条,就是让人看不懂有几个部分,他们彼此的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想让你看用了专门的原理图软件,而是希望你注意画电路图时要注意输入输出信号,注意单元结构。你画的 ...

你说的对,我也这么认为,这个图是网上下的,然后稍微改了一下,有信号流向,有框架,看了才能一目了然

网友:
一定是花了不少的心思和时间了,谢谢了!

网友:
很不错,再来个元件拆解图一定爽极了。

网友:
学习一下。电源必须搞清楚的一项。

网友:
感谢楼主的辛苦劳动。

网友:
有用的资料多谢啦
绝对是高手

网友:
     有这个图对跑线路很有帮助。

网友C:
问下,传说中的启动电阻就是R2 R3 吧

网友:
感谢牛人啊!我就没这耐心.学习了.

网友:
很实用的学习资料。

网友:
我正在努力看懂图,电源也是难修的东西啊。

网友:
很不错的图,下了不少功夫吧。

网友(点评):
花了几个晚上画出来的,要是厂家直接在后面印出来就好了。

网友:
请问您这张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我都是Word +手画很麻烦,您用的这个容易上手吗?谢谢~

网友:
Bsch,日本的自由软件

网友:
资料我很有帮助,万分感谢!

网友:
辅助电源正常情况下吸空Q5,Q6 B极有方波输出为调制脉冲信号正常,焊上去的时候C极是尖脉冲,如果都波形正常,查前级,如果尖脉冲信号不正常更换Q5,Q6这两个家伙常坏。这是检查前后级的分水岭。风扇转一下就停,上述波形正常查Q1,Q2 R4,R5。辅助电源部份:保险正常无电压输出,且其它无烧毁痕迹,查R14(传说中的保险电阻) R11供电电阻 WD3  C1815。保险烧:桥整流里面的其中两个或一个二极管,Q3 R13 辅助电源变压器(一个或几个同时短路)。其实大部份电源都是这种设计只是元件编号不同。细心查没有修不好的电源。

网友:
收藏了,很好的资料。可遇而不可求。

网友:
很实用的图,感谢LZ分享

网友(2012-05-14):
这个资料对我很有帮助,万分感谢!

网友:
就是图太小!看不清!!

网友:
工厂级的,有图,还画印制板图呢!

网友:
在电子厂生产时会用到位号丝印图,用来辅助插件机的程序制作,还有就是方便QC检查用。要是电源厂商能将这个图放给我们维修人员,那就方便多了,至少不用再像lz这般辛苦了。lz辛苦了~~~~~~
版主好严厉哟,怕..... 别扣我分

网友:
正需要这个`我刚好有这个电源需要维修~

网友:
楼主人才啊,现在人很少这样花工夫了

网友:
找个实物,再对一下这个电路图.再跑跑电路.一定进步很快.新手最爱啊

网友:
有点道理!!!!!!!!!!!!!!!!!!!!

网友:
手头正好有个这样电源,能开机,12V只有10点多,5V有5.6,3.3V有3.7,查到5V肖特基不良,更换后12V正常了,5V和3.3还是偏高。还有开机几分钟后各路电压均有不同程度上升,请问各位高手,下面应该怎么入手呢?

网友:
这个实物图不花点心思的话还真的标示不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下,传说中的启动电阻就是R2 R3 吧
3个R14 一共应该660K。

网友:
下载了好好看一下!这是很好的实物图做得太好了,我一直找不到元件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