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aspire one d250 上网本键盘不能用 不知道是那有问题了

楼主(2012-04-08):
    同行拿来一个acer aspire one d250 上网本,说是键盘不能用,我测试了一下啊,既然连开机都开不了,由于有点忙,就放在那一段时间,同行去找了个原装适配器来插上,既然可以开机了,开机进去果然如他说的,键盘用不了。放一段时间,有的时候又开不了机子了,这明显的开关机电路也有问题了,于是拆机,论坛也找了这机子的图子,量了一下键盘接口的对地阻值感觉不太一样,想到他的开机的时候也有点问题,于是就定了2个I/O和一个南桥。,货到后,把一个I/O换上去,既然不能开机了郁闷,又查了一遍。没头绪,难道I/O焊坏了,然后在换上一个I/O ,开机一切正常了,开机测试,键盘还是不能用,又打开图子,跑了一下,I/O 和键盘接口的线全是通的,想想,难道是南桥有问题吗,然后把南桥换掉,上机测试,键盘还是不能用,不会是BIOS问题吧,在官网下载最后一个BIOS刷上,开机还是键盘不能用,难道是,键盘接口附近的电容有问题吗,拆机,在一个个测试,电容全都正常,现在不知道怎么修了。哪位师父帮我看看是什么原因。
    太郁闷了,机子都修了1个月了,就开关机部分解决了,键盘不能,买一个新的键盘换上还是不能用。

网友:
I/O的部分结构

网友:
把这图子传上来

kav60 la-5141p.pdf

这本子的电路图

网友(点评):
楼主等我明天的帖子,我刚好修到个ACER D150键盘不能用。也是换了新的不行,才修的主板

网友A:
冒昧说一句,你代换键盘了吗?

网友:
冒昧说一句,你代换键盘了吗?
楼主你不会犯这样低级错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冒昧说一句,你代换键盘了吗?

键盘也买了一个全新的了,上上去还是一样,

网友:
键盘也买了一个全新的了,上上去还是一样,进系统,键盘的驱动什么都打好了。也不行。

网友:
用外置USB键盘很正常

网友B:
电容不好判断好坏,只能代换哦,死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不好判断好坏,只能代换哦,死一下吧

24个接口,除了4个接口的的对地阻值是580多外,其他的都是610左右。

网友(点评):
这四个580的有些低吧。拆掉IO,测一下IO焊盘的阻值。找出是哪个地方差了30的阻值。

网友C:
是全部的键盘不能用还是有个别的不能用?

网友D:
外置的USB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全部的键盘不能用还是有个别的不能用?

全部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外置的USB能不能用

USB外置键盘可以用

网友:
USB键盘是南桥直接管理的。内置键盘是IO管理的,怎么老是有人说外接键盘呢?  还有ACER好像不上MODE会引起有定时亮机 键盘不能用的说法,你试试看吧,。我没有遇到过。、

网友:
先看看南桥到EC的控制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E:
楼主看看触摸板电路有没有问题呀

网友F:
取下sw4 蓝牙开关,和d33 看看能不能用,还不行直接替换r75 r78,用47k电阻,顺便测量r122,123阻值是否为2.2k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看看触摸板电路有没有问题呀

触摸板电路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取下sw4 蓝牙开关,和d33看看能不能用,还不行直接替换r75 r78,用47k电阻,顺便测量r122,123阻值是否为2.2k ...

D33 在主板上找不到。 蓝牙开关,我测试过按一下,导通。下面那2个电阻真的不知道在那,主板上除了电感,肠管,和二级管和接口有标识,电阻,电容没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