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P屏显示缺色

楼主(2012-04-08):
该机是进水的机器,当时送修的故障是无待机。后来我修了PMH7 和H8待机正常,可以亮机了。但是亮机后,屏缺色。这款本子是高分宽屏,集成显卡。经观察屏接口和屏线没问题。我试过外接是正常的。客户也反应说是正常使用,第二天突然不亮了。请大家帮忙分析下应该是哪里出问题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
你换一些零件试试,或查看有无零件腐蚀,还有可能是灯管老化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灯管问题

那又是什么呢

网友:
缺色就要测量屏线的RGB信号,就是对地阻值,

网友B:
查查3色的信号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查3色的信号正常不?

我一到单位就去查,昨天时间来不及了

网友C:
查RGB有结果了吗?发个图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RGB有结果了吗?发个图上来

所有的RGB对地阻值都是一样的675欧

网友:
屏线也没问题,没断线的

网友D:
   RBG的阻值你从屏上接口处量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RBG的阻值你从屏上接口处量一下试试。

我量了 阻值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