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问题

楼主(2012-04-08):
有一块160G 的硬盘,能格式化,也能保存资料。但是安装系统时篮屏,问下这个硬盘还有得修没有?

网友:
就是有坏道嘛。用mhdd修复下再看看在哪个位置坏道多,把它分出来隐藏掉

网友:
用坏盘分区工具,把坏道分一个区,放到不碍事的地方,最好就看不到的地方,眼不见为净

网友:
没见过修硬盘的,一般坏了就换

网友:
160gb 不大嘛假如说搞好了你把重要资料放进去过后坏了那多不值得

网友:
你是在原机装系统还是拆硬盘去别的机装啊!!如果是原机的话有可能内存有问题

可以先测测硬盘

网友:
MHDD扫一下吧,蓝屏也有可能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硬盘是可以修复的,修好过后只要测试好了,一般还是不容易坏的

网友:
开机是不是蓝屏报0x0000007b?
重写了MBR了吗?用软件清一下保留扇区,再重写MBR试试。

网友:
PC3000测试一下有无坏道,一般硬盘坏会引起系统死机,不认盘,进不了系统,蓝屏出在硬盘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我是原机装,拿去别的机子装也是不行的,我试过.

网友:
这种情况你还可以看看硬盘的数据接口,有时候是那里有问题。
如果数据线没换过,就换根试验下把,或许就好了。

网友(点评):
嗯 好的 谢谢了

网友:
把电路板换了

网友:
用MHDD检测下  看看有没有坏道  用分区表软件看看分区表有没有错误    也有可能是引导病毒    大家别笑我哦   给楼主一个思路  我遇到过很多次  有的时候软件问题也很多啊

网友:
你用MHDD扫一下吧。可能有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