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2 改风扇常转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04-08):
       接到一台HPG42笔记本,客户说机子看电影一会就死机,我拿过来,机子看起来很新,问问客户,客户说刚好买得1年多点,过保。我测试,开机,风扇常转,过几分钟,分扇不转了,压力测试,温度不断的升高,升到60多度,风扇不转,升到70度风扇不转,升到80度风扇还是不转,马上关掉压力测试,拆机,裸板测试,现象还是一样,,风扇停下来的时候,用手去转那风扇还是带不动转,测量风扇没供电,难道是温控芯片有问题了吗,给客户报了温控芯片有问题,客户放到我这2天,芯片到了,换上去,既然还是一样。把风扇单独拆下来,直接给4V供电,风扇转的很正常,现在郁闷了,直接给客户说,还是不行,改成开机风扇常转吧,客户也同意了,于是找到按开机后出来的3.3V电压,找到了,直接飞到风扇的线上,然后在单独接一根到风扇的地线上,开机测试,风扇不转,测试飞线的地方,3.3V既然被拉低了只有1.2V了,在找了几个地方,还是一样,电压被拉低,风扇不转,感觉太郁闷了,直接找了个5V电压的地方飞线,电压还是拉低风扇不转,太奇怪了,用可调电源直接给风扇4V供电又正常转,郁闷到家了,这到底是怎么了,现在都还没头绪。难道风扇有问题不成。
      我是把风扇接主板的头拔掉,直接给风扇飞一个3.3V和一个地线,为什么就不行呢?  风扇3跟线,红的,黑的,黄的,红的我接3.3V黑的接地。黄的不接。

补充内容 (2012-4-9 12:42):
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刷BIOS 把风扇常转那项 点否,不要常转,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哈哈,看到有个HPCQ42 的也是这毛病,我把BIOS重刷一下,看看怎么样

网友:
神了啊!有这种事发生??????

网友:
你找的供电位置不对。要在电源端。有的工作端是不行的,电流不够,会影响其他工作。USB口引,

网友:
不插风扇 开机测一下主板插风扇的接口电压就知道了

恩 有可能是供电有, 检测脚没电压 ,还是要飞线 改长转

网友:
USB 口肯定行

网友:
有道理

网友:
我见他们改常转都是在USB口飞过去的5V

网友:
没错~ 电流不足带动不起来的~

网友:
从USB口接不转才怪.

网友:
客户不要接5V的,风扇转的声音太吵

网友(点评):
传一只二极管呀

网友A:
有的电压你拉过去会被拉底的,去无线网卡那里有个3.3V的,还有MODE也有3.3V  也可以找一些滤波电容不会有影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的电压你拉过去会被拉底的,去无线网卡那里有个3.3V的,还有MODE也有3.3V  也可以找一些滤波电容不会有影 ...

我先刷一下BIOS看看正常不,不正常在试试你这个。

网友:
飞线都飞错地方那肯定有其它问题啦...像我之前飞一个12V到硬盘...因为那些20G的不知道哪里的串口硬盘要12V才转...妈的可能是改版东西搞得我自己的笔记本飞12V的线过去...12难找啊笔记本....找到了可能就也是电流不够..硬盘用一段时间都有坏区了....

网友(点评):
我都没有见过12V 的

网友:
呵呵,可以肯定的告诉你换个风扇一定能好的,我也弄到这个的问题单独外接给风扇是正常转的接主板笔记本上的就是拉低还不转,换个风扇OK了。

可以先换个接口一样的,转动正常在买原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先刷一下BIOS看看正常不,不正常在试试你这个。

刷BIOS干嘛呀,改个风扇没有那么麻烦吧。 一个接地 一个接3.3V 那个黄色线的不要了。就这么简单了

我都是这样的

网友:
期待楼主维修好的经验分享

网友:
改风扇应该不会这样吧,还是找的点不对?

网友:
楼主思路少过程了。既然风扇开始转,过一会儿不转了,那就应该拔掉风扇,检测下有电压没,帮助判断风扇有没有问题

补充内容 (2012-4-10 09:26):
楼主说刷了BIOS就解决了,我就想起我的DV3-2227TX,该机器有个毛病,要是设置风扇常转呢没问题,设置成否的话,就会有很大概率不能唤醒风扇~估计是BIOS设计的缺陷或者本身电路就设计有缺陷。有的风扇坏就是开机转下

反对楼主: 3.0 同意楼主: 5.0

网友:
滤波那飞线应该可以的~!

网友:
按照常理接3.3V或5V风扇应该正常运转,除非你风扇有问题。如果风扇没有问题,那肯定就是供电电流不足。

网友:
建议楼主换个风扇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