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备份BIOS啊

楼主(2012-04-08):
我的NEC 的本本 VY17F  915的主板,不能从U盘启动,想备份BIOS出来改,怎么备份啊

网友:
用编程器备份

网友:
BIOS_Backup_TooKit.EXE,,下载这个软件备份。。。桌面上运行一下就行了

网友:
这个简单。方法太多了。随便百度就有了

网友:
AMI的话有个在WINDOWS下刷BIOS的软件同样可以备份

网友:
在刷BIOS前保存就可以啦

网友:
楼上要被和谐了

网友:
刷bios的工具就可以备份当前的bios

网友:
AFUWIN_cn.EXE 和 WinFlash.exe 工具可以刷BIOS 和做备份

网友(2014-01-09):
有没有详细点的,新手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