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电不触发

楼主(2012-04-08):
先去学习,再来提问吧!

网友:
先看待机的电是否正常,包括IO和南桥,再测跳变

网友:
先将进水的痕迹清理一下吧,注意有没有腐蚀的地方.

网友:
不开机就按不开机的思路来维修,什么主板?不同的主板芯片组的开机电路不一样的。
刚入门就多拿些基础的书来看看。

网友:
我是在学习过程中不懂才问,你搞清楚点

网友:
时序              VTCRTC   RTCRST    32。768    3VSB  还有一个?。

网友:
这估计很难救活了,进水多长时间,短时间还有救,先把板拆下来,放烤箱10个小时烘烤,拿出来在上诊断卡上电试一下,希望没大问题!

网友:
十小时啊,鸡肉都焦了,何况一块用树脂做的主板

网友:
进水的机器最好不要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