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1137和203D6真的能代换吗?

楼主(2012-04-08):
今天有一块电源板没修好,怀疑是IC P1137坏了,可是手头上没有这IC了,在论坛上,有人谁用203D6可以代换,不过要把第一脚的电阻改成100K的,而P1137的第一脚的电阻有4个,一个1003的,还有三个514的串联在一起的,请问是不是把那三个514的电阻去掉,然后短接就可以了呢?我怕到时噼啪噼啪的响呢,心里没那勇气啊。所以为了放心点,再确认下。是不是真的能代换呢

网友:
你看一下这两个的需要电压等必要条件之间的差距是否过大,如果过大,就不能代换,以免烧坏

网友:
DAP8A好像可以代的,我曾经试过

网友:
不能代换,淘宝上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