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前辈们学会修笔记本大概要多长时间左右?

楼主(2012-04-08):
问下前辈们学会修
笔记本
大概要多长时间左右?
给点建议 :
笔记本

网友:
看你在那里学了 在基地的话几个月 如果在别的店里的话看别人教你和你自己学的程度了 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看天分和看勤奋的

网友:
主要还是看你自己, 相信自己一定会成功的 , 我就是在基地学的

网友:
“学会”——这个意义,看你怎么理解了,,
达到什么程序算学会,,解决一般故障? 90%的故障? 能独立维修? 熟练维修等。。。程序不同,,

网友:
入门不难,学精不易。长期日积月累。
同意楼主:
0.0
wanghong132
同意楼主:

网友:
快的一个月,慢的 一年吧

网友:
一年能入门就不错了

网友:
感觉你2年能达到独立维修那就很好了!!因为很复杂啊

网友:
每天2-3小时,2个月粗通。半年精通。再加半年实践,一年后大通,基本可以独立操作了。其实没有什么难的,只要你下功夫,铁棒磨成针。

网友:
其实不难!很多都是关于桥的

网友:
大部分都是桥空焊 进水 不触发 触发掉电这些故障的 不难的额 1年左右

网友:
3个月 入门
一年会修

网友:
我这种断断续续的呢·····学了半年左右 然后 干别的了 现在又开始了 啥时候能独立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