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791N电脑,艰难的维修

楼主(2012-04-08):
接一台二修SONY PCG-791N,板号MS01。开机无显示,换了北桥,补了三个电感,OK。于是通知客人来取机,下午客人又
回来,说白屏,当客人面试机,怎么都正常。又让客人拿回去。第二天一大早客人又回来说还是白屏,试机又是正常的。
只好打发客人回去,机器留下来检测。开机进系统,上网,开电影,完游戏什么都正常,这就叫人郁闷了。
刚好比较忙,就让这机器在那里老化,修别的机器去了,一直忙到下午1点多,才忙完,准备吃饭,看那SONY机器,还是好好的
于是关机在重起一次,真的白屏,接外接也无显示了(这机器正常的时候接外接是能显示的)于是怀疑被桥没做好,重新加焊一次
开机,OK了。反复的开机,关机。经过两天的老化试机完全OK,于是通知客人来取机器。悲剧的是大约一个小时左右,客人又回来了,说还是老问题。只好叫客人又把机器拿回来。一会客人回来了,不过这次客人说了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客人说以前这个机器
系统坏了,上电脑成装个一次系统也这样老是出项白屏的现象。后来换了一家重新装了系统以后才没出现白屏的现象,并且哪个商家说给他做了备份的。于是开机进系统,终于在D盘找到一个XP的备份文件,用这个文件重新装了次系统。谁知道系统装完自动重起的时候,白屏了。只好又把客人打发走。隔了大约10来分钟,在开机又OK了,想了下进SONY的官网,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所有的驱动都下下来,重新打了一次,经过4天的老化,不断的开机关机,确认完全OK了,再次通知客人取机。这次信心满满的告诉客人是驱动的问题,这次一定OK了。
让我悲愤的是大约三天后,客人又回来了,说还是要白屏(白屏的时候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大小写键也能切换)不过同时也要感谢上帝,让我遇到了一个很好说话的客人,他跑了好几次,但从来没说过什么,而且每次来都说不好意思又来麻烦你了,不停的打烟给我,搞的我真的是很不好意思了。真恨不的地上有个洞给我钻进去才好,并且每次都说小兄弟(客人年纪很大,65了)不要急,慢慢修,我反正也不急着用!你看这修把,能修好就修,如果实在不行我就这样将就着用把(维修肥330在第一次取机器的时候就已经给我了)。多好的客人呀,就为了这。就算算拼上小命不要,也的给人修好不是。
于是在基地下了份图纸来慢慢研究。根据故障现象,不定时的白屏,并且白屏的时候外接也不亮,同时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所以故障还是所定在北桥这快这个机器是集成显卡的。检测的结果让我很受伤。所有的条件在白屏和正常时候都是一样的,并且在白屏的时候也有3。3V的LCDVDD,在结合它正常的时候怎么都正常来看的话,北桥本身损坏的几率是很小的。暂时不去考虑他。
那么这到底是那里的问题呢?反正客人说了不急的,正好这几天搞这机器堆了好几个机器了,先不管他,搞的别的去把。
过了三天手上堆的货能搞的都搞出来了,不能搞的料还在路上。于是又拿出来这个机器慢慢研究,在图纸上满无目的的乱翻
我翻呀翻呀,感谢苍天,感谢基地,感谢党,感谢政府,终于给我翻到了一点灵感。

根据字面理解这个因该是用来设置屏的。于是就决定在白屏的时候改变下这个设置。纠结的是,现在他还就不白屏了,
不管怎样开机关机,也不管用多久。那好把那我改变下设置看看还白屏不,经过实验将4个开关打到同样的时候,不管
怎么开机都是直白屏的。并且外接也一直不亮。终于在寒冷的冬天看到了一点点温暖的阳关。将设置改回原来的。
经过两天漫长的等待,终于等到了久违的白屏,不管怎么开都是白屏,于是立即改变设置,在开机,OK,改回原来设置
又是白屏,这下终于可以松口气了。反正也客人也不急,在接着老化把,免得到了客人那里又出问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给
客人说了,经过10天的老化,开关机终于可以确定机器OK了。于是通知客人取机,1个礼拜后打电话给客人问情况,一切OK
纠结的维修终于结束了。
再次我要真心的感谢基地,感谢CCTV,感谢人民,感谢政府,感谢党。当然我最因该感谢的还是这个值得我一被子尊敬的客人,
多谢!当然还要感谢油价涨的还不够高,以致于没有影响到客人不能经常骑车过来返修!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50949-1-1.html

网友:
呵呵,索尼的机器上面的这个开关就是犯贱啊,哥就在前段时间也被一台日本鬼子的整了个整整一星期就是那个开关的毛病。

网友:
在哪里调屏,来张照片啊!

网友:
呵呵,深有同感

网友:
这个设置应该是对应屏的型号  楼主应该说明经常出现白屏是设置在什么状态  设置成什么状态又好了  只说设置好了  无法让别人更明白的吸取经验

网友:
呵呵中间连个开关想一个方向,两边的两个想另一个方向

网友:
最重要的是楼主遇到一个好客人。不过50多岁的客人都好说话的,最烦的有些急燥燥的客人了,修不好他还大声到处唱的。

网友:
好客户

网友:
相当好的客户了
有的返一次,回来就说你怎么修的。最烦这种客人

网友:
同感!有些人就是这样,连解释机会也不给你。比较难沟通!

网友:
上个月我也遇见一台索尼机器也是跟这个设置开关有关毛病,也差点把我搞死。现象进系统前内外接不显,进系统后暗屏,拆拆装装好了,还客户,过两天有来了,直接改一个高压板好了,过了几天有来了,而且测试时有时有声音有时还没有声音,后来想起以前学徒时师傅遇见过这个问题,测试了那个设置开关,也是好的。后来来回开关开关后就好。到现在也没返修。

网友:
请教你是如何设置的啊,谢谢

网友:
现在看到小鬼子的东西就有点头疼。

网友:
开关好着呢 为什么会有时白屏呢 又不是它内部不稳定造成的  而且LZ 你也没动那里 怎么会有问题呢

网友:
听君一句话,胜读十年书,以前修过一台SYON本本有时开机右边有五分之一黑屏,有时正常,应该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这种机械式开机是不是触点不好引起的故障,不如干脆把信号短接过来。

网友:
其实修SONY 的机子,出现这样的问题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跳线,,,,屡试不爽的。。

网友:
小鬼子,就是妈的畜生,最讨厌小鬼子的机器,老让人修一些蛋疼问题

网友:
呵呵。。客人好,上次我这一客人,还吵了半天

网友:
这客户好啊,

网友:
难道是这种开关用的时间长了就接触不好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这就是疑难杂症啊。。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 这个问题以后遇到就知道了

网友:
还是没有看明白你是怎么设置的,有点迷糊

网友(点评):
量开关通断 本来是通的你量着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