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CPU电路检修四段,绝对是有板有眼的经验总结

楼主(2012-04-08):
CPU电路是故障率较高的一单元电路,因为我们非常有必要弄清楚PWM电路的检测方式。
现公开给大家,希望能帮到一些新人。

===============================
第一段:MOS
上、下管 。上管D极对地在200欧以上,只有少数品牌机在100左右。
               G极对地在100以上正常。
               S极对地在25以上正常。
           下管G极对地在100以上正常。
找出哪个MOS短路检测方法:
1、先测一组上管的D极与S极之间的阻值。确定上管是否短路。
   红表接D极,黑表接S极,有充电的过程,阻值1000多。
   黑表接D极,红表接S极,阻值固定在400以上。
2、再测一组下管的D极与S极之间的阻值。确定下管是否短路。
3、测每组的D与G极,短路的一组阻值肯定也会很小。正常是1000多至无穷大。
   D与G阻值小的那组就是短路的那组。
第二段:调压管
第三段:上下管G极的保险电阻。
第四段:PWM电源IC
VCC--PG(正常电压为3.3以上高电平)--VID--FB
第五段:
测试点
供电--复位--时钟--PG
VID(测有没有断线,空焊)

==================================

网友:
谢谢LZ分享!!!不过内容少了点!!!

网友:
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不是先有PG再有VCORE,而是先有VCORE再有PG。你是被什么培训机构的培训资料误导了吧。。

支持月饼老师,基地回来后,我把以前的书籍资料都扔了,再看这些书籍会给误导的

网友:
饼哥哥说得好,很多人都被误导了。上次在论坛看到一个类似的帖子,都想骂人了
我想他应该是指VRON之类的吧

网友:
好像是有点乱吧,

网友:
是呀是呀,不是很实用呀。

网友:
感觉挺乱的。。。

网友:
写的有点不清楚

网友:
不管怎么样 比收着藏着的好! 支持下

网友:
25以上?拆了CPU吧!没清楚会误导新手。

网友:
说的不详细,有时会误导人的。

网友:
有点不解,不过还是谢谢

网友:
估计楼主自己理解的很好, 只是说的不是很全面,

网友:
LZ理论‘太强悍了'  都快把我给看傻了

网友:
表达不是很清楚啊

网友:
感谢分享  不过看得出楼主的电路基础不扎实

网友:
应该先产生VCCVID(1)一路给CPU供电
                  (2)另一路产生VTTPWRGD信号,再通过三极管的转化后,一路给CPU的VTTPWRGD,或者叫VIDPWRGD,另一路给电源IC的EN。
CPU得到(1)VCCVID(2)VIDPWRGD产生VID组合
电源IC得到(1)供电(2)VID组合(3)EN信号 驱动场管产生VCORE。                           同时电源IC产生VRMPWRGD给南桥,南桥得到VRMPWRGD后产生CPUPWRGD,也就是在假负载上能测量到得PG。所以说现有VCORE后有PG

网友(2012-07-13):
能详细点就最好了,最好有点小窍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