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台联想V450本子显卡温度极高

楼主(2012-04-09):
今接客户一台联想V450本本,开机进系统,显卡温度55度,一运行程序,一两分钟,温度就升到90几度,而且风口出风是凉风,不知是哪里出现问题了,难到是显卡有问题 ????请大家给分析分析,各位有遇到过此类问题 的吗,给点意见

网友:
风口出风是凉风可以摸下显卡看看温度如何,有时软件也会误报的

网友A:
看看铜管坏了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铜管坏了不?

我想也是铜管坏了,显卡地方很烫,出风口那里温温的不烫

网友B:
是不是铜片没对好显卡,加一个散热片

网友:
散热的问题

网友:
导热管坏了

网友:
首先做好导热,不行就换散热器 。

网友:
你在显卡上面和散热器得确定接触的严密些,这样才可以传热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铜片没对好显卡,加一个散热片

加过铜片了,还是一样

网友:
风扇风力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过铜片了,还是一样

风力正常,的、

网友:
显卡的问题,加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