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520G内屏不显。

楼主(2012-04-09):
一台宏基AMD NF单桥 独立显卡板,刚接手有待机不触发,该板BIOS参与触发,找了个刷了还是一样, NF单桥易空焊所以加了焊,一样问题,打开图纸EC KB926QF,条件都具备,不放心就换了个还是如此,搞了半天,最后还是想到了BIOS,于是在次换了个程序,开机触发电流跳变,外显正常,内屏不显,LCD VDD没有电压,查图纸,LCD EN来之显卡插槽,测试该点无电压,果断有干了显卡,还是内屏不显 外显OK,  维修陷入困境,最后把显卡重值还是一样问题。

网友:
如果确定显卡条件都满足,查一下屏跟屏线。我修过5580不插屏,不出这个电压。。

网友:
直接弄个屏供电试试

网友:
我的acer机也是这样,外显正常,内接白屏,按教程说应该无关显卡。还在探索中。。。

网友:
回2楼得朋友,信号都没有出,外加屏供电也只是白屏而已

网友:
第一你看 一下是不是休眠信号拉低的
第二,你查一下LVDS的模块条件是否正常
第三换一个显卡试试
但前提是确定BIOS的资料正常

网友:
我的更搞笑。。。内外屏都没显示。但是能听见Windows正常启动的声音。按微软徽标键再按两次U键也能正常关机。5520也在显卡门之内吗?

网友:
换个新的显卡,还有屏的反馈信号有没?

网友:
屏线没问题的话问题应该还在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