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分析下这块主板是什么问题,开机内存报错

楼主(2012-04-09):
自用的kt880主板,ami的bios,开机就来三声长,有时按几次复位就能启动,不行的话长按开关键关机再开,如此反复几次才行,正常进系统的话再重启没问题,但如果关机再开就不行,要重复以上步骤,内存金手指和内存插槽也擦干净了,内存问题已经排除,在其他板上使用是正常的,更换过其他内存故障依旧,报错时测量内存电压正常,bios更新到最新版故障依旧,没有头绪了,就这样的情况要从哪里下手,请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
用诊断卡跑码试试

网友:
内存条坏了吗

网友:
KT880的年头至少八年吧?也该出问题了还想人家服役多久

网友:
主板有地方接触不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