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PE桌面只有2个图标了

楼主(2012-04-09):
遇见过几次了  其他机器都正常  有些机器进去了 只有我的电脑 和 PE啥的   这是个什么情况啊

网友:
有些机器不支持 或你换个版本

网友:
机器兼容问题,这是见得多了!换个版本试试!

网友:
光盘不兼容问题。换个光盘就可以了

网友:
换个pe吧,是pe的问题

网友:
只要你需要的东西有就好了哇~1

网友:
在换一个PE试一下,可能是U盘的问题

网友:
如果当前的PE没有集成所用机器的硬盘控制器驱动,就会出现这个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使用WIN7内核的PE(自己搜索一下)

硬盘至少第一分区坏也会导致默认进入mini状态

网友:
应该是PE版本不支持。换个版本的PE或者用光盘装

网友:
插个U盘把你要的弄进去

网友:
换个PE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