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头疼的MCP61PM-HM的维修!

楼主(2012-04-09):
   昨天上午客户送来一台HP台式机说不能开机,试了下不触发,让先放着维修等走了拆出机器试了下还是不触发,诊断卡待机灯亮着有待机,在基地下了个图纸MCP61PM-HM 1.0B的版本没有下了个2.2的,看了看差不多,找到IO8726
发现85脚的RSMRST#对地短路,找到他的来源

测量R528一端有5v另一端没有电压对地短路,没有犹豫直接拆掉IO,然后测量对地不短了,确定IO坏了,找料板没有,老板说不给他换了,让他换板
   今天早晨来上班,老板说让装起来不修了,正好给小弟演示一下IO的焊接,焊完了心想再测一遍吧,高潮来了居然不短了,通电测试顺利跑马,插屏竟然显示了,唉~老板在一边很不爽,我心里说不出的难受,神马情况请高手指点一下,让我死的明白点

网友(点评):
保护了,放一下电就OK了呀

网友:
I/O虚焊了?

网友:
我以前也有个帖子,也是这种情况,一个开机芯片短路,找了半天,没有这样的芯片,又焊回去了,也不短路了,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当时考虑是芯片受潮了,

网友:
可能是I/0内部或是RSMRST#和这信号前极有什么存储的电,通你在拖I/O的时候把它对地,电放了,就不短了,但是短路可能不是真正的不知道原因,CMOS电池,虚焊等

网友:
100分之百
I/O空焊了~
加焊就可以了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饼哥说RSMRST#这个好像是在内部悬空的,怎么会短路呢?

你看周围的零件有没有掉或走位~

网友:
电子原件这东西有时候真是说不好呀

网友:
估计是PCBb板有导电杂质,导致短路的,我就有遇到过的

网友:
这个不是短路故障,是芯片根本就未复位,

网友:
这板子我都给客户换新了

网友B:
能把BIOS读出来发我一份吗?我这一块板BIOS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把BIOS读出来发我一份吗?我这一块板BIOS坏了

不好意思,这个修好还给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把BIOS读出来发我一份吗?我这一块板BIOS坏了

哦,知道了,谢谢

网友:
板子就跟人一样  有时候会神经质。。别太纠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