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50白屏,外接OK

楼主(2012-04-09):
昨天收到客户一台联想B450的机器,客户拆过……现在是白屏
LCDVDD是好的,到屏上也是有电的!BCBATOUT有19V供电,应该没有问题了!唯一有疑虑的电压是BLON OUT此电压是2.2V左右!
换过屏,问题一样的!显卡做过,还是一样的问题!现在是一点头绪没有了……各位有遇到过吗?分享下,谢谢

网友:
不用查BLON 已经可以白屏说明LED可以亮了。主要查屏LCDVDD 3.3V 还有就是那几组信号了。最好测测屏线那几组信号有没短路 断路  还有主板那几组信号阻值正常不

网友:
同意

网友:
主板的问题了,显卡坏了也这样

网友:
白屏一般是屏供电的3.3V偏低

网友:
量一下四组信号线

网友:
屏线接地     查一下

网友:
问题还在板子上,你再看看那几组信号 吧

网友:
有可能是时钟哦,,偏频也会白屏

网友:
查屏线,看看有问题没有

网友:
以上去LZ介绍,觉得应该是主板

网友:
先把屏和排线排除,在动主板比较妥当

网友:
白屏 看样子很难搞。。

网友:
查查屏线呢

网友:
用其他方法点一下屏呀,应该是显卡呀

网友:
显卡虚焊了

网友:
先简单的,查那几根线断路

网友:
先检查lcdvdd的电压   然后再检查信号线

网友:
那就要先量一下屏线了

网友:
换歌屏现试试吗
如果还白重点看显卡吧!!

网友:
白屏和码片有关吗

网友:
白屏一般是屏上面主板没有3.3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