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400 怎么改通用高压板后才可调节亮度?

楼主(2012-04-09):
来自: 浙江杭州
本人有一台hp nc6400 求怎么改通用高压板后才可调节亮度? 怎么个接法 我是这样改的 接了个19 一个3.3 一个地 不知道高手有没有改了可以调节亮度的方法?
调节亮度

网友:
通用的? 改不了 控制跟亮度接在一起就行了,永远很亮就行了,跟顾客说说!

网友:
好像有个软件可以调节

网友:
通用的高压条应该改不了吧

网友:
你看看分原来的亮度调节是怎么个模式,是越亮电压越高吗,如果是这样就可以改,如果是相反,像东芝之类的,就改不了了,改完后当调到最亮会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