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000G430 开机不显

楼主(2012-04-09):
(旧主板 凑活看吧、但是一样的 )昨天遇到一个联想3000 G430 的笔记本 拿来时候是开机不显,电流跑到0.8A 左右、一般这就是显卡的问题吧、给客户报价、开始拆机检测、作为新手的我就是开始清理内存、放个电、排除简单问题、可是电流还是上不去、又拿风枪吹吹、也是没有反应、都想着去上焊台了、客户说“我就是昨天插了个U 盘”  不会有那么大的问题吧?  U盘?    这下我们才有点思路了、一看U口就是有问题。(修机子之前问问客户是咋么损坏的确实很重要)  秒杀的速度换了U口、通电试电流还是上不去。试了好多次  都心灰意冷了  突然我们一同事说  联想机子就这样不接屏它电流时上不去的(就是说显卡给屏的一个信号、然后屏再将这个信号返回给显卡。所以必须接屏)  接上屏一试   OK     嘿嘿

南桥已经下来了,
你好厉害哦

网友:
还是心细的好啊  经验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经验确实很重要,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  分析的很好

网友:
初看还以为你把南桥和显卡吹下来了呢

网友:
  呵呵  你说的对我是有那想法、但是拆南桥是有风险的、所以轻易不会动    呵呵

网友A:
U口短路没有吧南桥烧坏了啊、你真有福、。。。。

你没看到板上南桥已经下下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U口短路没有吧南桥烧坏了啊、你真有福、。。。。

  呵呵   我开始也怀疑南桥了、但是我不会轻易动南桥、可能我运气好吧   呵呵

网友B:
插屏电流才上去  这个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插屏电流才上去  这个学习了

就是说显卡给屏的一个信号、然后屏再将这个信号返回给显卡。所以必须接屏试、

网友D:
我修的不接屏看电流也是亮的啊,G430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修的不接屏看电流也是亮的啊,G430

它这种问题也是针对有些笔记本、比如联想、等、有些外接也是可以的

网友:
一语惊醒梦中人啊!

网友:
初检,报价,这么老练还“自认新手”

网友:
如果说这款不接屏电流上不去 我认为有可能 如果说联想都这样我就不这么认为了

网友:
不错,现在正在学习笔记本,以后要多学习经验才行啊,

网友:
经验很重要

网友:
接屏电流上去很多都是屏用的电流来的。。。。

网友:
经验啊。。。学飞了。。

网友:
头脑清醒、、、、、

网友:
就是U口影响通电没有显示啊。还好,没有烧到南桥。还有学习了要放屏电流才继续跑的。

网友:
呵呵,,联想很多机器都这样的,细心点好哦

网友:
要接屏电流才上得去啊,还真不知道,因为修笔记本很少。

网友:
楼主好细心,学习了

网友:
联想不接屏电流上不去还是头次听说啊  学习了

网友:
~确实有的只有接屏才显示  外接不行的

网友:
经验啊  学习了

网友:
肚里有东西   说话有分量

网友:
学习了,下次注意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说显卡给屏的一个信号、然后屏再将这个信号返回给显卡。所以必须接屏试、

这个信号叫什么吗 以后 方便查下

网友:
修本本一定要有思路和细心

网友E:
有一次,清灰,然后装机点不亮了,电流1.3又掉到0.8反复,以为是显卡也修了,重新植球了,北桥也修了一下,最后没办法了,只得买块主板,买回来装上发现电流一样,当时真的无语了,后来很仔细的检查了下其它部件,发现蓝牙接口的针弯了,引起短路了,晕倒!解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有一次,清灰,然后装机点不亮了,电流1.3又掉到0.8反复,以为是显卡也修了,重新植球了,北桥也修了一下, ...

要是你之前仔细的话    就不会去换主板了   细心很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你之前仔细的话    就不会去换主板了   细心很重要的

想都没想到会是接口的问题!哎,下次小心咯!

网友F:
我遇见过戴尔的,客户是换屏的,然后看里面脏,给客户清理下,清理完后插上可调电源结果看电流连内存也不过了,并且指示灯狂闪。。。。。。结果接上屏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遇见过戴尔的,客户是换屏的,然后看里面脏,给客户清理下,清理完后插上可调电源结果看电流连内存也不过 ...

     就是的  我感觉就是不论遇到什么问题、先不要慌、  仔细再看看

网友:
USB DAT 对地了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

网友:
细心+经验

网友:
看看,刷下BIOS试试

网友:
这款机器 ,这是通病,我修了不下10台了啊

网友:
我修的不是这样的问题,是花屏,但楼主我就不这样想你了,他们说你细心,我就不这么认为,因为有的简单问题,你都没有发现,还是打电话问客户的,结果你在看的,然后还是没有显示,结果是你朋友告诉你的,这样你才把这机器修好了,一般我先看一下外观在修板子的,修板子第一下就是“望”,就像医生一样,搞个什么望闻问切什么的,那么我们也是,第一就是看(望),在闻闻有没有烧的,然后我在开始修板子的,

网友:
运气好了..南桥还是好的//

网友(2012-05-12):
我现在这款机子屏被客户摔坏了,电流可以达到0.9A,还以为就是屏坏了,结果换个新屏点不亮,电流还是0.8A左右,上假负载各电压都正常,现在无思路,望大师指点,谢谢

网友:
你的南桥不是也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