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主板代换问题

楼主(2012-04-09):
有台V3000的主板是3合1的桥MCP67,现在是这个桥坏了。我现在想把它换成北桥是6150的主板,请问一下触摸板的排线怎么改的,是不是就改排线还有风扇就行了?

网友:
很麻烦的,方位也不对~还要飞线~67M换67MV的桥吧~

网友:
触摸板的线改起来很麻烦的   风扇也的换的

网友:
还是修板比较好,换不同的板的话,就不好整了,

网友:
我知道怎么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