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东芝笔记本M216保护隔离维修一例

楼主(2012-04-09):
好像是第一次发笔记本的维修经验,高手别拍砖。
接到东芝笔记本M216,一年半之前卖出去的,现在坏了,顾客也知道当时买二手的,没质保了,但是他妈来絮絮叨叨的,意思我们是JS。好说歹说才安抚了她的思想。接着,开修吧,故障时不上电,电流表0.4A,没动静,拆机,裸板发现没有待机3V 5V,TPS51020DBT_TSSOP_30P芯片工作电压很多不正常,并且+VBAT对地短路,接着测量适配器供电,19V通过一个P管时,由充电芯片Q24721_QFN_32P的2 PIN在芯片工作条件正常后提供一个低电平导通的信号给这个Q701的控制级(见图一)
但此时,G及电压为19V、这就是所谓的保护隔离故障。既然开始就是这个问题,势必要查找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芯片图纸见图二
经过搜索这个芯片的资料得知.当插入适配器时,这个芯片的 12. 3 .4 .32脚为适配器电压也就是18.8V左右。当上面的工作电压满足后,芯片的5.11PIN,就会产生相应的5V以下基准电压,而目前,这四个脚的3脚和4脚ACN和ACP,为0.79V,12 . 32正常。明显不对,继续顺藤摸瓜,实测3脚4脚经过电容,连接到R718的两端,一端是Q701的发射极,另一端是+VBAT(短路), 断开R718线路得知 Q701是好的,而+VBAT依然对地短路,还记得之前待机芯片的+VBAT信号点短路吗?看来罪魁祸首是+VBAT这点,顺图查看这个点去了图纸的 5 6 7 8 9 10 11 13页,好家伙,慢慢长路啊,有的朋友说用烧的,没敢这样做。万幸的是主板上有电感及公共点,这帮了我很大的忙。我一点点的断开公共点线路后,最后查得是_SC411MLTRT_MLPQ_16P电路导致的短路,锁定是它了。+VBAT来到这里经过两个电容和一个Q19然后经过一个电阻再进内存供电芯片如图:
我本来想先拿下Q19这个N管,但是等等,目测主板上的C243  C244电容体侧有裂痕,且发黑,上风枪,替换后,+VBAT全板对地不再短路了。剩下的事我就不再罗嗦了,总结一下,是内存供电部分的电容损坏导致的短路,引起主板保护隔离,充电芯片发出高电平信号阻止P管导通。

网友:
楼主很仔细,学习了

网友:
你也可以做到很仔细

网友A:
可调电源0.4A是内存电压没过吗?

网友B:
思路清晰,分析很透彻详细,理论性强!我也不赞成乱烧。有一点就是楼主要戒怒啊。。。

网友:
大哥VBAT是一个电池电压吧?

网友C:
东芝的机子,图纸多有这个信号,不是电池电压,而是和适配器电压一致,类似VIN吧,具体为什么叫VBAT我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思路清晰,分析很透彻详细,理论性强!我也不赞成乱烧。有一点就是楼主要戒怒啊。。。

为啥要戒怒?而不是戒烟 戒酒 戒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调电源0.4A是内存电压没过吗?

哦,好像应该是0.04A  呵呵少写一个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东芝的机子,图纸多有这个信号,不是电池电压,而是和适配器电压一致,类似VIN吧,具体为什么叫VBAT我也不 ...

哦,多谢大哥,明白了

网友:
不错,LZ比较细心,这点值得我学习

网友:
LZ发的很详细,我们初学者也能看明白

网友:
思路很好啊   支持一下

网友:
图文兼茂 讲解清晰 学习了

网友:
ho 为。04就对了 还以为0.4的话那公共点就不会短路了~ 只会有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讲得忒好了,手上正有台东芝的机子要修过来学点经验

网友:
思路很好 学习了

网友:
思路清晰,分析很透彻详细,理论性强!

网友:
路过,学习了,都是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