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203 花屏掉电

楼主(2012-04-09):
昨天接到东芝 L203  掉电    果断的吧 那个128 的大电容干掉 换了  6个 330 的上去    重装新系统  进系统正常  2分钟 就花屏 死机了   本人初学者 希望大侠指点

网友:
重新更换OE128

网友:
电容肯定没有焊好的

网友:
电容问题 ??

网友:
一班都是NEC大电容出问题了,换掉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
什么显卡啊。。。

网友:
仔细查一查,看看是不是有其他的问题。

网友:
原始故障时什么样的啊!一上来就干电容!!!

网友:
电容上四个330就可以了。还是电容问题。

网友:
经验也要根据实际情况,不能千篇一律。

网友:
谢谢大家帮忙 定了个电容  还没有到
好了 告诉大家

网友:
这通病,我一般也是改了就OK,这种情况值得关注下,请问楼主修好了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