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520 15寸电源板输出多少v

楼主(2012-04-09):
一个老显示器还是双屏线的     原电源板变压器经过俩个d输出俩路电压       一个输出后分三路一路 经o欧姆电阻到高压板  第二路路经过一个zd到431上    第三路直接到电源板输出至驱动板地方                  另一个输出后分俩路   一路直接到电源板输出至驱动板地方       另一路并联俩个1084输出俩路到电源板输出至驱动板地方

难道此电源板输出三路电压给驱动板   2.5v  5v  12v       ???  高压板用的会不会是5v?

板上什么都没有标      故此求助     谢谢  啦

网友:
一般高压板肯定是用12v的,只有部分笔记本高压才是5v,另外输出5v到驱动板是必须的,如果到驱动板还有个电压的话一般是3.3v,一般都是用个稳压3.3v的管子从5v转换得到

网友A:
老机 一般输出12   5     3.3V。高压板一般是12-15 没看见有5V的

网友:
我在通用板上加了一个1084  输出2.5v   然后飞线5v  2.5v  on/off  gnd给驱动板 加电   指示灯一直亮   关也关不掉    接信号也无反应

网友(点评):
电源是正常的话,就是解压板有毛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机 一般输出12   5     3.3V。高压板一般是12-15 没看见有5V的

这么说驱动板有可能供电也有12v    是不是有点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