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6A 本屏无显示(非暗屏!跟屏线没插一样的效果),外接正常,求解,谢谢

楼主(2012-04-09):
有一联想E46A,客户拿来说平时总出差很少用笔记本,今天刚想玩但是却开机无显示。

测试发现外接正常,玩游戏几个小时等一切OK。就是屏一点反应也没有,就跟屏没插屏线一个效果(不是暗屏)。测屏接口无供电,也无开启BLON信号,只LED灯管处有19V的供电。

开机后给屏供电的小管有3.3V但G极无信号,心情不好跑线路跑的迷糊,也不知这屏供电开户的信号归谁管?

显卡和北桥全都已换了个全新的,CPU也换过故障依然。就差IO了……
手里没图,上火中……

同意楼主: 2.5 反对楼主: 5.0

网友:
浪费时间啊,改个通用高压条不就行了
这个现象去换显卡和北桥干什么 和CPU也没关系啊 你自己都量了屏供电没有 飞个电压过去试试先
换显卡做什么啊?测主供电从保护隔离电路过来的,排查相关元件。最好有图再修较稳妥。

网友:
谢谢yran588  的指点

换显卡,我以为LVDS的供电开户信号也是显卡发出的,所以就做了……

网友A:
你看看屏码片的供电 和SM 有没有波形

网友:
还有那啥 你那个头像 有点瘆人

网友(点评):
砂像是“王佩瑜”的,我借用一下,很崇拜。以后再改个余老板其它的照片……

网友(点评):
打错字了:头像是“王佩瑜”的 :) 超版可以听下王老板的曲子,说不定会喜欢的:)

网友:
LED的?没亮度控制信号,有些机器就没反应

网友B:
是独立显卡板么 是的话就是插槽问题  你没插好吧

网友C:
把链接屏的借口从查  我今天修个DELL的也是这样 显卡都换了不行  最后把屏拆了从查了下试好了

网友:
lansedtiank  这个现象去换显卡和北桥干什么 和CPU也没关系啊 你自己都量了屏供电没有 飞个电压过去试试先

HM55的桥特别爱出问题,比如只认光驱不识硬盘(桥坏),或者开机一切正常但显示不长时间就是白屏了……等等。
关于我换显卡,因为背光的开启信号都没有…… 因手里没图纸,赌一把。
CPU,我是随手换下,顺便测下我自己的那几个U。不过CPU还真遇到过几次刁歪的……

要想深入修一没图纸不行啊

网友:
lansedtiank  这个现象去换显卡和北桥干什么 和CPU也没关系啊 你自己都量了屏供电没有 飞个电压过去试试先

要是“飞”下那么简单,我就不问了。

网友:
嗯,LVDS供电:无
    BLON:无

费劲啊,有的开启信号是由IO发出的,不过遇到这现象的并不多,可是我就想把它作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链接屏的借口从查  我今天修个DELL的也是这样 显卡都换了不行  最后把屏拆了从查了下试好了

谢谢,屏线和屏排除了。
我只是想求图纸,或者有修过此类的朋友指点下。这样就会知道哪里有断线信号从哪里出来……
这屏我也有,和普通的LED不一样,正常LED的屏电路是在底部的,它刚好相反是在顶部。这些都排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屏码片的供电 和SM 有没有波形

无边老师好,谢谢指点

本子暂时被客户拿走,我借他一台液晶外接用。我订了2片E46A料板,非要修好它

回记下,开机后:在主板上屏线的接口有19V,有1.2V左右,还有几组3.3V(我猜应该是LVDS信号吧),但就是没有屏主供电及背光的开启信号------接不接板数值都一样。不会是主板断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独立显卡板么 是的话就是插槽问题  你没插好吧

显卡是直接焊在板上的……

网友:
拿去给专业的修吧,估计是显卡问题

网友:
又做了一遍,可惜,这次显卡的几组信号AD,A1,A2 阻值不一样了,哎。

是显卡挂了

N10M-NS-S-B1 很爱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