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当主板不跑马 而有供电正常时,应怎么办?

楼主(2012-04-09):
接到过很多板子  有AMD , INTER  双桥 的  单桥的。。。  都有过这样的情况,    测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了。。 还是不跑马。 因为还没有没编程器  所以略过刷BIOS    最后就直接旱桥 或者CPU座。
  有些板子,可以好, 有些又不可以。。。   不知道为什么。。     求高手指点。    怎么判断问题所在?

网友:
我也在学习电脑中,不过这样的情况我们也有试过,不过我只是介意你拿洗板水把cpu插槽清洗一下,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有的主板要上高档的cup才可以的,有的主板上高档的cup就不行,必须抵挡的,所以要学会变通,如果不过内存,有些主板也喜欢挑内存,这样情况的主板我们什么都没搞,我拼命换内存试试,结果开了机,原因就是有的板喜欢挑内存和cpu!

网友:
和楼主一样的疑问啊,,....!

网友(2013-05-20):
我这好有过,洗了下得一些次又不得,郁闷。。。。。。。。。

网友:
2楼经验之谈啊,维修界的高手。

网友:
测复位ide接口第一脚或是第二脚

网友:
这样说实在有点为难高手了

网友:
时间长了什么奇怪的事情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