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把我看下!看下MAG 显示器! 还可以修嘛?

楼主(2012-04-09):
下面白屏看不清晰!  只能隐约看出来!还有上面也是不太清晰,但比下面好多了! 这个是全屏,这个可以修嘛!  我现在还不敢换驱动板! 因为这个人是我认识的人的!  我不敢报价格太高!报高了人家会说我...... 你们看是驱动板坏还是屏坏了!  要是屏坏了 我就给他说下,不让他修了! 如果是驱动板的话!  我就帮他修下,毕竟十九寸显示器!还是不错的!

屏的故障 ,不过 MM不错啊
我也绝对屏的问题大些,楼主你换套板子点下屏不就知道了!
好像是我以前心中的美女 贾静雯哟。。
屏坏了,美女不错噢
MM不错屏扔了!嘿嘿!屏坏的可能性很大
屏自身故障可能很大。

网友:
屏的故障,别修了。

网友:
屏问题i.,没办法了。换新的把

网友A:
前两天搞了一个跟你差不多的,屏显分成两块,我那个事左右两块,换屏就好了。

Yy.
有的左右分两块的话 ,可以用菜单调回来哦

网友:
又见老师了..呵呵,支持下

网友:
屏排线坏了吧

网友B:
这现象确实没救了!屏的问题!我的Benq 是左右 ,驱动板 连屏驱动芯片换了也是那样!放弃吧

网友:
有点像HP液晶显示的屏.19寸的.与你的相反是下面3分之1清楚.上面的延时大得很.没得修的.
你这也是平均分的吧?要是这样怕也没治了.

网友:
100%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哦,不用修了.

网友:
楼主好肯定甘话比你知道这个是屏幕问题!

网友:
兄弟,这就是传说中的有码。。。。。。。。。。。。。。。你懂得

网友:
屏问题 。没德修了。自己让他买新 的吧

网友:
都是说屏坏了!  我我就不修了!  谢谢大家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拿套2621点下  一目了然

网友:
CGO坏,可以修,代价高了。放弃

网友:
上通用版点一下应该是平的问题

网友C:
明基。HP各有一款容易出这毛病,都是屏坏

网友:
屏坏.出现这种现象.往往以群创 奇美屏居多..COG工艺的话.只有重新换COG了.TAB的话.重换TAB..有设备  有技术 .修好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网友:
不是专业修屏的话,,那就不要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两天搞了一个跟你差不多的,屏显分成两块,我那个事左右两块,换屏就好了。

我那个是屏坏了,左半个屏还有拖影。

网友:
虽然暂时没有碰到这种问题,先学习一下,积攒一点经验。。。。。

网友:
找有水的地方丢了

网友:
屏坏了,没有维修的价值了

网友:
不可以哦。屏坏了一般都不修直接判死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现象确实没救了!屏的问题!我的Benq 是左右 ,驱动板 连屏驱动芯片换了也是那样!放弃吧

这个还去换驱动啊帅

网友:
专业修屏的可以

网友:
买新的吧

网友:
昨天,接了两个这种显示器,还在整中....

网友D:
前几天也修了个MAG22“的 中间有3到4CM的一条竖带(亮度像你这样的) 换屏代换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也修了个MAG22“的 中间有3到4CM的一条竖带(亮度像你这样的) 换屏代换就OK

0.0屏好贵的耶

网友:
屏坏了 绝对的

网友:
直接换屏干脆点

网友:
屏的事了。。。

网友:
上通用板GM2621点一下

网友:
屏的问题,估计修不了了。

网友:
今天修了个一样的。后来才只是3d的电视

网友:
基本可以确定是屏坏。有通用板点一下屏。。。

网友:
先用万能驱动点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基。HP各有一款容易出这毛病,都是屏坏
说不定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