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隔离问题如图所示

楼主(2012-04-09):
HP4411S保护隔离问题如图所示,Q25  S极有18。95V,但是D极没有电压0V,这是P构道场管,低电平导通,本人是新手,如图所示。图上标示的各点电压是接电后测出的电压,哪里不对?搞糊涂了,请各路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就是下面这张图

网友:
ADP EN#应该是一个低电平吧,然后Q1018导通拉低Q25G极

网友:
现在没有导通条件就查一查ADP EN#这一个信号

网友:
Q25的G极是高电平18.59v不导通,所以D极无电压。只有当EC开机芯片或者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ADP_EN低电平使能信号时,使得N沟道Q1018导通。(G极高电平18.6v)从而拉低了Q25的G极电压成为低电平,使Q25导通。所以要检测图纸第14页,查看ADP_EN信号发出的条件,检查所连相关元件芯片。

网友:
这图怎么截的啊,怎么像撕下来一样啊

网友:
同间楼上分析...

网友:
飞过隔离保护试试。

网友:
低电平 导通  要用原装适配器   适配器 坏了或者用可调电源也有这个故障

网友:
这图怎么截的啊  LZ可以分享一下软件吗

网友:
adp_en#是开启适配器供电电路也就是开启适配器隔离保护电路

低电平有效

也就是低电平的时候开启隔离保护

网友:
你加的稳压源还是电源适配器??

网友:
HP要加电源适配器的

网友:
......................

376057772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感谢各路朋友的意见,我用的是可调,适配器在客户家里,去拿来试一下,图片软件是这个附件里有,然后再去查ADP EN#信号,第14页,那ADP EN#信号是低电平的话,我量出来是18.75肯定是不对的,要查ADP EN#信号相关元件。。。到底MOS管G极和S极相差多少电压会导通?

网友:
我也是和你一样初学者

网友:
把几种经典的保隔电路研究熟了,  其他 就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