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110接电开机无反应,按住开关再接电可上电的问题

楼主(2012-04-09):
一台宏基5110接电源待机正常,开机待机电流变为零,3-5V全没,按住开关再接电源,然后放开关可以开关,还有接上电源泉马上开机也可以上电正常,可显示,求教,不开机时3-5-V全没,查8734A各脚不开机时DL3,DL5都为5V高电平,DH3,5都为低,正常时DL3,5为低电平0.62V,DH3、5都为高,不开机时BEST5和BST3都为5V,正常都为9V左右,PG正常有5V高,8734A已换过,EC也换过,求助!!!

网友:
PQ7,PQ8也换过

网友:
可能还是EC那边的问题

网友:
罕见的故障啊

网友:
顶一下有人能帮我吗

网友:
是否电容漏电。

网友:
嗯,有点相似,我来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