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L203 掉电

楼主(2012-04-09):
昨天接到东芝 L203  掉电    果断的吧 那个128 的大电容干掉 换了  6个 330 的上去    重装新系统  进系统正常  2分钟 就花屏 死机了   本人初学者 希望大侠指点

网友:
?怎么没有人搭理我累 我自己顶上

网友:
在定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9729-1-1.html在定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9729-1-1.html

网友:
加焊显卡试下

网友:
要换显卡。

网友:
你没加好吧     我以前加一个好一个

网友:
从新加一下看看   不行做显卡

网友:
加了不行那有可能显卡坏了换新的吧

网友:
,,换电容,,怎么会花屏哪,,是不 是把显卡搞虚焊了啊,,
你发的图,挂了,,

网友:
从新换一个128大电容

网友:
电容没加好,容量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