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明基FP737S型號是Q7T3的MUC程序

楼主(2012-04-09):
本來是供電不正常。後來供電修好。問題又出了。開機偏色。偏暗和綠色。只有開關有反應其它不行。覺得是MUC不行。不過這個MUC比較特別找了很多都是64KB的這個是128KB的。

网友:
前几天修过,我的换高压修好的

网友A:
看看电压正常不,或者电容滤波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压正常不,或者电容滤波不行,

供電正常/。電容換了。

网友B:
这机没修过程序坏的..只有按键坏..量一下按键板上的电压..看那个不正常

网友:
多謝你的提供。不過屏的型號不是這個。我的屏型號是:M170EN05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没修过程序坏的..只有按键坏..量一下按键板上的电压..看那个不正常

各電壓都正常。

网友:
那位大哥有的能分享一下嗎?

网友:
我的和列车长的程序一样,没有你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