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奇异故障处理一则

楼主(2012-04-09):
如今,软盘已经越来越满足不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应用需要,U盘替代软盘已成必然。笔者所在学校就为全体教师配备了U盘(64MB),教师再也不用担心存储的数据复制到软盘读不出来,也不用担心容量过小而不能存储。但最近,笔者遇到一则U盘奇异故障:
  故障现象:存储在U盘上的文件出现乱码现象。使用的系统为Windows 2000 Professional ,U盘用延长线与计算机USB接口相连。
  故障分析:根据以上的故障现象笔者分析,可能存在以下故障原因:
  1.系统感染病毒
  2.USB接口损坏
  3.USB延长线损坏
  4.U盘本身已损坏
  根据以上故障分析,笔者首先升级了瑞星杀毒软件2004增强版并查毒,结果没有发现可疑病毒。又找来一只未损坏的U盘进行测试,结果可以正常使用,第二、三种故障原因也被排除。笔者发现U盘上以前存储的文件可以被正常读出来,只是当前存储的文件出现上述乱码现象。笔者又想到是否U盘出现磁盘碎片,于是将U盘上的文件全部复制备份到硬盘,用系统自带的格式化功能将U盘进行格式化处理,故障解决。
  总结:上述故障主要是由磁盘碎片造成的,大家不要误以为U盘已经损坏,不能正常使用。U盘磁盘碎片的形成,一般是由于不正确的使用方法造成的。在移除U盘的时候,一定要确保U盘没有处在读写数据状态。成都电脑维修培训学校cdxcnote.soxsok.com/

网友:
能回复了啊,真不易,想下个东西,只能灌水了!谢谢理解!

网友:
U盘也要碎片整理。

网友:
U盘与正常的机械式硬盘在原理上有本质区别,最好不能等同视之;
个人觉得它与SSD有点像,但SSD更先进一点,传输速度,及稳定性更好。
有自己做过一个U盘用SLC flash rom制作最长的有用四五年,不过成本太高了。
U盘一般有坏区后基本上没办法修复,你可以重新update FW做一些阻隔,但不能真正意义上修复

网友:
经验啊 那内存卡不识别怎么办呢?

网友:
U盘也要碎片整理??

网友:
摘抄的吧 64m U盘  瑞星2004 什么年代的事情啊

网友:
学习中 受教了 谢谢楼主

网友(2013-11-21):
我一直以以为U盘没有碎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