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单板(960芯片组)此机一波三折(申请转正 谢谢)

楼主(2012-04-09):
在论坛泡了那么久了,潜水居多,平时需要下资料首先就是跑到这里,呵护 实在是对不住了。
最近也看到罗金波老师也跑到讯维去教HDD的数据恢复的老师了,感觉要写一个帖子转正。
今天刚好接到同行发过来的一片长城的单板,维修过程有点意思,就用这片板的维修过程来写了作为申请转正吧。
故障现象:不跑U。
因为这片板是同行发过来的单板,他没有发开关板过来,所以就只有自己找触发端了,开始没有找到触发端。在划触发端的时候短路了,导致I/O烧掉,待机大电流。在换了I/O以后,待机正常,还是不跑U,就开始测试照片版的待机各种条件,在上CPU的假负载,发现没有时钟信号,追线到了时钟。发现时钟晶振有波形,查时钟的供电电压有7组3.3V,(但是实际上是8组3.3V的电压)一组1.05V,(因为不知道这个电压的标准)这个电压后来对比另外的一块好的同样的板,发现是1.6V。就追这个电路,发现和这个相连的是一个电容,此电容是一个上拉电容。在过了这个电容到另外的一端,发现电压正常,是1.6V了,但是这个上拉电容是好的,在找不到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电压降低的情况下。所以就拆下了这个板的时钟和另外一块好板的时钟,对比的量了一下PCB上面焊盘的脚位电压,量测以后发现好板上面有8组的3.3V,问题板的上面只有7组3.3.V。于是就追那个缺3.3V的电压的脚位的电路,在好板上面追到了一个贴片电感那里。而问题板线路却和那个OK板同样位置的电感缺不通。估计是PCB板的内线断了导致这个3.3V电压供不上电。所以就直接在这个电感这里飞线到时钟的那个脚位。再开机,又挡内存了,上内存的假负载,打AD线,发现一个排阻的阻值不一样,把该排阻直接干掉换了一个,再开机了OK了。(结论,如果不是有同样的好板对比检查。估计直接报废做料板了,我的修板的原则就是3处以上的故障,直接建议客户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