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ENQ FP91G+ 问题!

楼主(2012-04-09):
客户拿来时说有的时候按几十次按键可以开机,拆机测试高压板上有三个电容鼓包,更换电容之后,开关灯一直闪烁绿灯 按键也没反应,应该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网友:
用原装电源也不行吗?

网友:
按键先换下呗 。

网友:
按键全部换了,开关上的灯还是一下一下的闪烁!!!

网友(点评):
电源正常的话,就是解压板坏了

网友:
测12V、5V供电正常吗?

网友:
测12、5v正常么,怀疑电压跳变!

网友:
估计换电容时故障扩大了

网友:
客户的高压板 之前进过水, 也是换的电容,这次又是电容鼓包,换了之后 还是不行 我已经定了一块全新的主控板了!!!

网友:
我告诉 你怎么修..  你先量5V是不是跳变  如果跳     一般出在高压板上..亮亮接灯管附近的3个脚的管子 一般都是后级短路啊  有没有点下瓶  确定灯管没问题哦

网友:
你先断开高压部分试试

网友:
是滤波电容的问题。你换的电容合适吗?同时也要注意300V滤波电容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电容换的 都是原来的 一样大小的  大电容倒是没换过 一会换下试试

网友:
换过300V电容吗

网友:
是不是 换电容没换好~